电动车怎样骑省电

楼主(2013-03-27):
记者采访了三条巷电动车专卖店陈峰。他介绍,同样的路程骑电动车,反倒是骑得快省电,张先生遇到的情况,可能是赶时间,中途急刹车多,再猛加油门,导致车子电量消耗快。就像大家都了解的,电池是电动车的主要动力源,由电压、容量组成,正常情况下,电动车电池电容量大的,充满电后一次性行驶的路程要比容量小的长。陈峰称,因电动车的速度与电动车的电机以及电压有关,如果速度太快,电动机始终以最大功率输出,发热比较大,要消耗比较多的电能,同时也影响电动机的使用寿命;如果速度太慢,频繁刹车再次启动,也会多消耗电能。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电动车的频繁启动是最耗电的,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是正常运转时的数倍。那么电动车保持在一个怎样的速度才比较省电呢?一般认为电动车在中速行驶的时候是比较省电的,匀速保持在最高时速的60%时最为省电。因为电动车每次启动加速的时候是最费电的,所以一般不要零发动,起步的时候蹬两脚让车子转起来再给电,这样省电还能很好地保养车子,遇到有上坡的时候可以脚蹬一下,此外行驶的时候尽量减少刹车、保持匀速就是比较省电的模式。

  此外陈峰建议为了让电动车的寿命更加长久,平时要注意检查胎压,夏天可以适当低一点,其他季节可以高一些,胎压高比较省电,如果电动车长久不用要注意对电池充电后再放置,每月检查一下电量。

网友A:
只要不拼命的加减速就行了,其他的用处不大啊。

网友B:
省电就是不骑车。。。。。。。。。。。。

网友C:
中速匀速行驶应该是最省电的。猛启猛停最费电。

网友D:
用脚用力蹬肯定省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中速匀速行驶应该是最省电的。猛启猛停最费电。

  电动车一般有踏板,用脚踩就是最为省电还能发电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脚用力蹬肯定省电

 这才是一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脚用力蹬肯定省电

 省电省到家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用脚用力蹬肯定省电

 直接改用自行车得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用脚用力蹬肯定省电

 这个主意不赖。

网友J:
前轮换成个大发电机.后轮还是电动机,边走边发电,虽然不能保证发电机向电动机供应足够电力,可以少消耗电瓶里的电力.不是永动机,但可省电!

网友K(2022-12-02):
直接放家里省电:一个月都不要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