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神马玩意?

楼主(2013-03-27):
如图,在超声波焊机柜子里发现的,附近有高压不敢靠近看

网友A:
像是一个传感器。。。。。。

楼主:
我看不像,上面有UP DOWN MAX JUMP等等按钮(应该是按钮),刚刚百度了他的品牌查到他们的产品有液压阀插装阀止回阀数字阀换向阀等等,但是在这台设备设备上貌似用不到,也不像伺服阀驱动器啊

网友B:
难道是超声波感应器或者是超声波发生器?

楼主:
呵呵  那更不可能了  超声波发生器比这个大了无数倍了

网友C:
UP DOWN 貌似是可以调节焊接电流的,调节电磁感应的强度的。MAX应该是最大强度,JUMP应该是跳跃的开关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像是一个传感器。。。。。。

呵呵

楼主:
这个肯定不是这样的,超声波驱动器直接和PLC通讯控制的,焊接参数通过触摸屏设置的

网友E:
  来个正面图呀, 这个什么字都看不清怎么猜 ?

网友F:
品牌是东京计器的,功能方面可能是和控制液压阀、油压系统有关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C:
UP DOWN 貌似是可以调节焊接电流的,调节电磁感应...

网友H:
我怎么觉得像个变频器。。。

网友I:
楼主敢克服“高压”的影响,给它来张正面照么?

网友J:
应该是调节超声波的什么频率、能量之类的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敢克服“高压”的影响,给它来张正面照么?

正面也就是那五个按钮啦  对高压比较恐惧

网友C:
其实是高频,电压不见得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