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漏电

楼主(2013-03-27):
今天无意中发现,s7-200的CPU接地端竟然带100V的电压,还有明纬的开关电源,漏电更是严重。

换了好几个都一样,测量绝缘电阻都大于500兆欧,为什么工作时会漏这么多电呢?

是不是所有的PLC都有漏电情况,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网友A:
是感应电压吧;

。。。。。。。。。。。。。

你PLC供电电压是220还是24V的。

网友B:
我晕,你拿兆欧表打PLC?

网友C:
叫你系统不接地,开关电源输入的L,N端都有小电容连到接地端也就是外壳,你没接地就有电压。

网友D:
 是不是你的设备没有地线,只有负极和零线 ?

网友E:
"是不是所有的PLC都有漏电情况,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晕,你把PLC说的跟你家洗衣机一样喜欢漏电。

自己处理不好 还怪PLC漏电,拉不出屎,怪地球没吸引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所有的PLC都有漏电情况,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晕...

网友G:
断开PLC的电源线,检查一下电源系统,AC380V,开关电源一级一级的查。

网友H:
PLC没有接地的话多少就会有点感应电!

网友I:
不足为奇,开关电源你竟然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