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编程线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3-03-27):
最近发现一个怪现象,三菱FX1n PLC用笔记本通讯一切正常,

但是用设备上的平板电脑和PLC通讯时,plc的电源灯 run灯均不亮 一拔掉通讯线就亮,最后发现是串口的外壳和平板电脑电源负以及设备地线相通,当把平板电脑从设备上取下来 (电源负和设备地线断开)后就能正常通讯

不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通讯线的屏蔽应该接地还是接电源负

网友A:
电源负不能和设备的地线接一起的。

楼主:
但是像一般的打印机u口的外壳都是和地线相通的,

 平板电脑的外壳也就是U口和串口的外壳也是接地的

而u口的外壳就是5v负

网友B:
学习了,没碰到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