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33台电机进行MODBUS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3-03-27):
小弟现做一生产线项目,模拟示意图如上所示。

1.现场共5条线:A线15台变频器,B线15台变频器,C线8台变频器,D线5台变频器;

2.现场采用S7-200与33台电机MODBUS通讯,S7-200只有一个;

由于小弟刚开始做这种项目,所以有一些问题还是不太清楚,想请各位大哥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1.MODBUS如果走线的话该怎么走线?

2.MODBUS接地是否单边接地?

3.485中继器是否可以将MODBUS扩展为星形?

4.以此图来看,是否需要终端电阻?在什么位置加?

网友A:
这么多变频器,使用modbus的方案真的不太合适。数据交换轮询时间有点长。从控制的角度来看,起码需要组成2个网络比较好。如果你的型号是带有2口的话,建议组成2条网络吧

网友A:
另外,就是使用集线器,可以实现多种拓扑结构。

网友B:
你的最远通讯距离不超过200米,终端电阻大概用不上,但是33台在一个网络总线上MODBUS协议连接,有点勉强,同意楼上看法。建议你还是咨询西门子给一些官方建议。

网友C:
1,正常的走线应该是手拉手菊花链模式了,该项目最好的星型拓扑结构比较方便了

2,接地看现场需要,最好是双边都接地了

3,中继器当然可以将总线扩张为星型或树形结构

4,终端电阻是必不可少的,看你分成多少个总线段,在每段总线的两端且仅在两端添加。

可以和我联系,交流方案(免费哦)

魏先生 13600436919 qq:1813203053

http://www.yikongda.com

网友D:
哎,这么多变频器,为什么用200呢,反应肯定很慢的,估计要改方案了,走PROFIBUS或CANOPEN或DEVICE NET都可以考虑

网友D:
我可以帮你考虑方案的,15851258130

网友:
这么多电机也不是一起需要通信控制的,将需要改变状态的电机进入队列,然后对队列的电机进行通信控制,这样速度会快一些,毕竟同时改变状态的电机不多,不知道大家这样做会不会提高控制速度

网友E:
你要是用伺服电机的话,那这个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