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编写电子钟的程序,要求整点报时

楼主(2013-03-27):
求大神指导,小弟初学者,感激不尽啊

网友A:
你用什么PLC?

不管哪种都容易

网友B:
只要PLC支持实时时钟,用比较指令,一日24时,取出的时、分、秒符合整点,就输出信号驱动报警装置。

网友C:
我也关注楼主的实验,请问PLC断电后再通电,里面时间是否还能同步?

网友D(2015-05-26):
最近发现,经常有发出求助贴子一发出来就如石沉大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