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与多台电机进行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3-03-27):
现做一生产线项目,模拟示意图如上所示。

1.现场共5条线:A线15台变频器,B线15台变频器,C线8台变频器,D线5台变频器;

2.现场采用S7-200与33台电机MODBUS通讯,S7-200只有一个;

由于小弟刚开始做这种项目,所以有一些问题还是不太清楚,想请各位大哥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1.MODBUS如果走线的话该怎么走线?

2.MODBUS接地是否单边接地?

3.485中继器是否可以将MODBUS扩展为星形?

4.以此图来看,是否需要终端电阻?在什么位置加?

网友A:
理论上PLC可以与这么多变频器通讯,但实际使用起来,CPU的处理速度和程序的容量,可能会大打折扣,我做过用三维力控的组态软件和15台变频器(8台康沃的,7台ACS800的),电脑的反应速度应当要比PLC快,但是数据也不能实时更新!建议用组态软件来监控这么多的变频器!如果可能,请多用几个串口,那样可能会快一点!终端电阻必须要用,在变频器的末端最好。

网友B:
MODBUS协议是基于RS-485接口,因此两者是一回事。RS-485最大的通信距离约为1219M,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S,传输速率与传输距离成反比,在100Kb/S的传输速率下,才可以达到最大的通信距离,如果需传输更长的距离,需要加485中继器。MODBUS协议最大支持32个节点。如果使用特制的485芯片,可以达到128个或者256个节点,最大的可以支持到400个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BUS协议是基于RS-485接口,因此两者是一回...

1.两个节点之间的距离有没有限制的?

2.加上中继器后引出的一路是否可再增加32节点,并且形成星形拓扑?

网友C:
加上中继应该是不能形成星形拓扑的。

网友D:
感觉这个方案不妥。。。

网友E:
感觉这个方案可行性很低,MODBUS连接少量近距离设备还可以

不说现在设备数量,设备数量理论上可以,所有设备轮询一次周期长度想过没有,数据通讯量计算过没有

在这现在出现干扰怎么办。

网友F(2013-05-23):
用300吧!走DP吧……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