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的事故处理

楼主(2013-03-27):
摘要:电力变压器是电力系统中很重要的设备,一旦发生事故,将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分析各种电力变压器事故,找出原因,总结出处理事故的办法,把事故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尽量减少对系统的损害。
  关键词:变压器;事故;处理

  1 电力变压器概述

  现代化工业企业广泛采用电力作为能源,而发电厂发出的电力往往需经远距离传输才能到达用电地区。在传输的功率恒定时,传输电压越高,则所需的电流越小,因为电压将正比于电流。线损正比于电流的平方,所以用较高的输电电压可以获得较低的线路压降和线路损耗,要制造电压很高的发电机,目前技术很困难,所以要用专门的设备将发电机端的电压升高以后再输送出去,这种专门的设备就是变压器。另一方面,在受电端又必须用降压变压器将高压降低到配电系统的电压,故要经过一系列配电变压器将高压降低到合适的值以供使用。在电力系统中,变压器的地位十分重要,不仅所需数量多,而且性能好,运行安全可靠。
  变压器在运行中,由于各种原因将会导致变压器故障,变压器一旦发生故障,就会限制发电机的出力,减少和中断对部分用户的供电,延长变压器的维修时间,如果不能及时的发现事故并处理事故,将会对电网安全可靠供电造成很大的威胁,对国民经济造成重大的损失。

  2 变压器的事故处理

  2.1 绕组故障
  主要有匝间短路、绕组接地、相间短路、断线及接头开焊等。产生这些故障的原因有以下几点:①在制造或检修时,局部绝缘受到损害,遗留下缺陷;②在运行中因散热不良或长期过载,绕组内有杂物落入,使温度过高绝缘老化;③制造工艺不良,压制不紧,机械强度不能经受短路冲击,使绕组变形绝缘损坏;④绕组受潮,绝缘膨胀堵塞油道,引起局部过热;⑤绝缘油内混入水分而劣化,或与空气接触面积过大,使油的酸价过高绝缘水平下降或油面太低,部分绕组露在空气中未能及时处理。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运行中一经发生绝缘击穿,就会造成绕组的短路或接地故障。匝间短路时的故障现象使变压器过热油温增高,电源侧电流略有增大,各相直流电阻不平衡,有时油中有吱吱声和咕嘟咕嘟的冒泡声。轻微的匝间短路可以引起瓦斯保护动作;严重时差动保护或电源侧的过流保护也会动作。发现匝间短路应及时处理,因为绕组匝间短路常常会引起更为严重的单相接地或相间短路等故障。

  2.2 套管故障
  这种故障常见的是炸毁、闪落和漏油,其原因有:①密封不良,绝缘受潮劣比,或有漏油现象;②呼吸器配置不当或者吸入水分未及时处理;③变压器高压侧(110kV及以上)一般使用电容套管,由于瓷质不良故而有沙眼或裂纹;④电容芯子制造上有缺陷,内部有游离放电;⑤套管积垢严重。

  2.3 铁芯故障
  ①硅钢片间绝缘损坏,引起铁芯局部过热而熔化;②夹紧铁芯的穿心螺栓绝缘损坏,使铁芯硅钢片与穿心螺栓形成短路;③残留焊渣形成铁芯两点接地;④变压器油箱的顶部及中部,油箱上部套管法兰、桶皮及套管之间。内部铁芯、绕组夹件等因局部漏磁而发热,引起绝缘损坏。
  运行中变压器发生故障后,如判明是绕组或铁芯故障应吊芯检查。首先测量各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并进行比较,如差别较大,则为绕组故障。然后进行铁芯外观检查,再用直流电压、电流表法测量片间绝缘电阻。如损坏不大,在损坏处涂漆即可。

  2.4 瓦斯保护故障
  瓦斯保护是变压器的主保护,轻瓦斯作用于信号,重瓦斯作用于跳闸。下面分析瓦斯保护动作的原因及处理方法:①瓦斯保护动作的原因可能是因滤油、加油和冷却系统不严密,致使空气进入变压器;②因温度下降和漏油致使油位缓慢降低;或是因变压器故障而产生少量气体;③由于发生穿越性短路故障而引起;④由于保护装置的二次回路故障所引起。
  轻瓦斯保护动作后发出信号。其原因是:变压器内部有轻微故障;变压器内部存在空气;二次回路故障等。运行人员应立即检查,如未发现异常现象,应进行气体取样分析。瓦斯保护动作跳闸时,可能变压器内部发生严重故障,引起油分解出大量气体,也可能二次回路故障等。出现瓦斯保护动作跳闸,应先投入备用变压器,然后进行外部检查。检查油枕防爆门,各焊接缝是否裂开,变压器外壳是否变形;最后检查气体的可燃性。

  2.5 变压器自动跳闸的处理
  当运行中的变压器自动跳闸时,运行人员应迅速作出如下处理:①当变压器各侧断路器自动跳闸后,将跳闸断路器的控制开关操作至跳闸后的位置,并迅速投入备用变压器,调整运行方式和负荷分配,维持运行系统及其设备处于正常状态;②检查掉牌属何种保护动作及动作是否正确;③了解系统有无故障及故障性质;④若属以下情况并经领导同意,可不经检查试送电:人为误碰保护使断路器跳闸;保护明显误动作跳闸;变压器仅低压过流或限时过流保护动作,同时跳闸变压器下一级设备故障而其保护却未动作,且故障已切除,但试送电只允许一次;⑤如属差动、重瓦斯或电流速断等主保护动作,故障时有冲击现象,则需对变压器及其系统进行详细检查,停电并测量绝缘。在未查清原因之前,禁止将变压器投入运行。必须指出,不管系统有无备用电源,也绝对不准强送变压器。

  2.6 变压器着火
  变压器着火也是一种危险事故,因变压器有许多可燃物质,处理不及时可能发生爆炸或使火灾扩大。
  变压器着火的主要原因是:①套管的破损和闪落,油在油枕的压力下流出并在顶盖上燃烧;②变压器内部故障使外壳或散热器破裂,使燃烧着的变压器油溢出。
  变压器着火,应迅速作出如下处理:①断开变压器各侧断路器,切断各侧电源,并迅速投入备用变压器,恢复供电;②停止冷却装置运行;③主变压器及高厂变着火时,应先解列发电机;④若油在变压器顶盖上燃烧时,应打开下部事故放油门放油至适当位置。若变压器内部着火时,则不能放油,以防变压器发生爆炸;⑤迅速用灭火装置灭火。如用干式灭火器或泡沫灭火器灭火。必要时通知消防队灭火。发生这类事故时,变压器保护应动作使断路器断开。若因故障断路器未断开,应用手动来立即断开断路器,拉开可能通向变压器电源的隔离开关。

  3 总结

  由于主变事故一般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发展的,且潜在的主要故障点比较隐蔽,加上故障性质的特殊性。因而我们为了确保变压器及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正确处理事故,应随时掌握下列情况:①系统运行方式,负荷状态,负荷种类;②变压器上层油温,温升与电压情况;③事故发生时天气情况;④变压器周围有无检修及其他工作;⑤运行人员有无操作;⑥系统有无操作;⑦何种保护动作,事故现象情况等。加强对变压器运行的巡监,做好常规的维护工作,及时地消除设备的缺陷,定期进行检修和预防性试验,尽量避免变压器事故的发生,减小事故对电网及电器设备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