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触摸屏和单片机的串口通信

楼主(2013-03-27):
PWS6500S-S触摸屏和单片机的串口通讯,这个通讯是不是需要用宏指令在触摸屏上编程来实现?小弟之前没用过HITECH的屏,手头上没有多少关于HITECH的资料。在这里求助各位前辈,大致思路是怎么样的,另外能有这方面的样例、资料就更好了,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可以用宏指令编程通讯,也可也给单品机编协议,例如MODBUS协议,这样你就可以直接在屏里选MODBUS协议进行通讯,更方便些。

这个网址是天津罗升的网址,有很多HITECH的资料可以下载

http://www.acepillar.com.cn/employee/module/b0020/index.php?init=1&intModulePK=B0020&tagorder=0&isinner=0

网友B:
打电话问一下罗升的技术服务

网友B(2013-05-04):
都是232或者485的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