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与信捷PLC连接问题

楼主(2013-03-27):
新买的威纶触摸屏MT6050i,配的与信捷PLC的连接线什么不能用啊? 我用MT6070iH却又可以。什么情况啊?连接线问题还是触摸屏问题?是不是还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A:
你选择的通信方式?两边端口一致,配置好参数。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0802/209647_1.shtml

论坛以前讨论的帖子;

网友A:
楼主看一下这个;刚刚在手册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还是朱工比较细心

网友C:
既然选用信捷的PLC,为何不用信捷的触摸屏一起成套应用呢?

个人建议你成套应用的话不管是技术支持还是设备互访都会轻而易举

网友D(2016-10-12):
引用 网友A:
你选择的通信方式?两边端口一致,配置好参数。

 信捷两个端口接线好像是不一样的,我用COM1连接触摸屏可以用,用COM2就不行

网友E(2017-09-28):
参数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