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线路能不能有接头

楼主(2013-03-27):
             厂子里使用了约二十几台计数器   用于计算工人工资    计数器通讯端用双绞屏蔽线并联联结至工控转换器   再通过电脑计算

               现在的问题是   在线路中途有一接头   导致整个计数不正确   或者干脆不读数   显示  通讯错误   后来将这条有接头的屏蔽线更换   中途再无接头   故障排除了

            难道   屏蔽线中途不能有接头吗???

网友A:
有接头的通讯线,估计是接触电阻会变大,影响通讯了。

网友B:
短距离我试过,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C:
485总线一般接120欧姆的电阻可以使得波形更加稳定,但是会导致负载降低,并且通信距离减少。楼主的焊点应该是破坏了线路中的电阻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85总线一般接120欧姆的电阻可以使得波形更加稳定,...

楼主:
120欧姆的电阻接在哪儿  并联还是串联

网友E:
可以呀,你必须弄好接头,可以的没事的,我见过好多中间都有接线端子,直接连接不是很好,必须加个接线端子好。经验之谈,

楼主:
好多中间都有接线端子,直接连接不是很好,如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