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015B21A报OH怎么回事啊?这款没散热风扇!

楼主(2013-03-28):
台达015B21A报OH怎么回事啊?这款没散热风扇!导热硅脂也涂的挺好!

网友A:
 是嘛,那么好哦。。。。。。

网友B:
看一下变频器参数里面的IGBT问题是多少?

网友C:
弱弱的请教下参数中的IGBT问题是指什么,怎么查询?

网友D:
   "台达015B21A报OH",是报警信号,表示变频器有过热现象。最好用红外热像仪测量变频器线路板温度,如温度过高,说明板子内部有故障。再检查各元器件是否有短路,其连接点是否接触良好等。

网友E:
摸摸散热片的温度是否正常,估计有可能的确现场温度比较高,或者背后散热片被东西覆盖无法计数散热导致变频器检测到散热片温度异常;如果散热片温度正常那有可能是IGBT坏,IGBT内部有温度检测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