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转子电机的控制

楼主(2013-03-28):
   请问下各位大侠,我们普通用的三相异步电机为内转子的电机,内转子的变频控制没问题,我想请问下三相外转子电机能用变频控制吗?是压根就不行还是转差率S的原因导致调速效果不好?.................

网友A:
内或外转子都一样,与转差没一点关系,仅仅是电机内部的连线有一点差别,可以用变频控制,我们曾经用过。

网友B:
什么是外转子电机呀?~~~~~~~~~~~

网友(2013-06-30):
外转子电机是不是就是皮带输送用的电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