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器问题,请求解决

楼主(2013-03-28):
大家好,我有一台悬挂输送线,3台电机驱动,安装有同步器,目前驱动不同步,老是卡住,急需解决!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检查主电机驳接的同步控制器的同步信号是否正确发出,再查看另外2台跟随电机的接收到的信号是否正常,依此检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