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码器控制私服

楼主(2013-03-28):
我想用编码器控制私服  来实现伺服电机跟踪变频器的速度! 但是私服收到的脉冲数量总是不对! 应该是干扰导致的! 现在想用PLC来发脉冲 将不够的脉冲数量补充上去!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请教各位大神了

网友A:
伺服自己就能定位的!!

网友B:
你有编码器有伺服有电机,就可以实现你所说的功能,把接地线接好,反馈线电机用屏蔽线用好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