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转速恒定运行的普通电机,最后是直流电机

楼主(2013-03-28):
做一个项目需要电机恒速运行,考虑成本不能用伺服电机,最好是微型直流电机,请问有现成的产品没或者哪位老师用过给解释一下呗,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马达后面接个600脉的编码器,用变频器选择速度控制

网友B:
交流同步电机转速恒定,只跟电源频率。

网友C:
直接选用同步电机即可,同步电机只与电源频率有关,而我们市电的频率是恒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