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40或者QUANTUM PLC

楼主(2013-03-28):
施耐德的M340或者QUANTUM PLC里有没有那种可以记录扫面周期次数的系统系或者位,如S7-200里的SM0.6???

网友A:
应该有的,你看下手册;

网友A:
西门子中:

SM0.6:时钟脉冲:即闭合1个扫描周期/断开1个扫描周期。
SM0.6用在计数器前是怎么样算计数值的?
只要PLC运行,SM0.6就是这个周期本次扫描为1,下一个扫描为1为0,即一个周期接通,下一个周期关断,形成一个脉冲。

上图是M340的系统。

楼主想要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中:SM0.6:时钟脉冲:即闭合1个扫描周期/断...

 对扫描周期计数或者是能够检测一个扫描周期的开始或者结束.

网友B(2013-09-28):
他的格式大概是%S##具体是多少我忘了

你查查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