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alil实现攻螺纹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3-03-28):
请问刘总,我要用Galil实现攻螺纹,主轴转一圈(主轴带编码器和和一转光电信号),X,Z转一圈;请问Galil有啥好办法没?

网友A:
也就是电子齿轮同步了,用到指令GA、GR。

楼主:
要是铣床呢?主轴转一圈,XYZ联动,Z轴走一导程,XY插补一圆;能实现吗?

网友A:
如果主轴能一起控制,比如四轴一起插补,或者是以XY插补出来的S轴做主轴,主轴与Z做同步的从轴。

如果主轴不能控制,那就必须要用电子凸轮来控制XY的动作了,Z还可以用电子齿轮同步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