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运行不同步

楼主(2013-03-28):
A、B轴。分别用171指令,参数一样(加减速、加减速时间、发送频率和脉冲)。同时触发运行。为什么不同步运行?始终有时间差,看到有零点几秒的误差。有时候更明显!PLC的扫描速度很快啊!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把参数调调,弄到不同步再看看

网友B:
松下的PLC是扫描完就执行输出了  不是大家一般见到的  全部扫描完再输出 不过不至于差那么多时间 是不是带的伺服参数不一样?

楼主(2013-09-16):
后面做了几台了,每台机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围观下,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还没答案吗?

网友B:
程序能看下么

网友C:
应该是驱动器问题。两个驱动器的响应可能存在时差吧。

楼主:
驱动器参数基本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旋转方向参数不同!

网友D:
是不是两轴的负载不同,而导致转距有大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