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系统报警求解

楼主(2013-03-28):
本厂有一台台湾协鸿的数控铣床,型号为HB2190,用的是发那科OI系统;

现在又两个故障:1,机器关机后参数就丢失,开机要重新设定太麻烦;

2,这台机器一用上光栅尺就报警显示414,现在关掉光栅尺就没事,光栅尺是好的。

有哪位高工知道还望告知,不胜感谢。

也可以打我电话13124833919

网友A:
第一个把CNC电池换一下看看,你所说的参数是所有的吗?第二个问题1光栅损坏或脏,2,光栅尺放大器故障,3,反馈线。4看一下诊断。

网友B:
先用CF卡将SRAM参数先备份。0i系统有4种型号都不一样的A,B,C,D。你是哪种其中A型不用光纤连接伺服的,2点叙述的应是参数问题,光栅参数设置出现问题。除了A型的问题其他型号还有光纤通讯光栅ID位置匹配是不是与伺服对应,不对应就会出现2点的问题。

网友C:
问题1,系统电池需要更换

问题2,检查编码器的链接电缆,估计链接电缆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D(2018-10-14):
数据丢失是因为电池没电或这电源线没接好吧

网友E(2019-02-16):
能解答得了这个问题的都是大神

网友F(2020-12-22):
我也想问,我的还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