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6100i干扰问题

楼主(2013-03-28):
威纶通MT6100i屏与台达PLC(EH3)扩展的COM3联机通讯,RS485方式,相距20米左右。现场变频器开启后触摸屏马上弹出“找不到PLC”的对话框,数据不再更新。变频器停止后通讯正常。

屏安装在防爆箱体中(按理说这样密闭的不锈钢箱体还会起一些屏蔽作用),通过2*1的屏蔽电缆与另外一个防爆箱体中的PLC连接,两端屏蔽层与各自防爆箱体相连。防爆箱搁置在水泥台面上。箱内PLC电源由外部AC660V通过箱内变压器转换为AC220V提供,箱内触屏电源由外部AC127V通过箱内电源模块转换为DC24V提供。

对于这么严重的干扰,触屏使用方面大家还有那些好的措施?变频器方面的预防措施不予考虑,那是人家的东西,只不过运气不好,与它为邻了。

网友A:
20米不远,屏蔽电缆的,屏蔽层你接地处理了吗?

试试:屏蔽电缆屏蔽层一端接地

网友B:
防爆箱与机体绝缘或者接地可靠,PLC和触摸屏等电位,供电用隔离变压器提供的电源等。

网友C:
保证两个防爆箱体与变频器电柜可靠同点接地,应该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