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隔离

楼主(2013-03-28):
关于隔离是否可以调整输出电流的大小!!!!!!!

网友A:
你的要求没有说清楚哦,需要怎么调整输出电流的大小,调整范围是多少?QQ60692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要求没有说清楚哦,需要怎么调整输出电流的大小,调整...

 可以调整输出不,本来是实际输出是8-25MA可以调整为4-20MA不!!!!!!!!!

网友B:
信号隔离器本身自带零点及量程电位器,可以小范围调整。

楼主:
对: 王者之师--月棠清摇  信号隔离器本身自带零点及量程电位器,可以小范围调整。 内容

哦 谢谢啦

网友C:
有能调整零点量程的隔离栅,修正用的。

网友D:
线性转换,用有源的可以提高输出功率

网友A:
如果你原本就是4-20mA输出的,变成了8-25mA,可能是误操作造成,应该是可以调整的;

如果你的新号本来就是8-25mA,要转换为4-20mA,同样也是可以实现的,qq6069296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