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柜的五防

楼主(2013-03-28):
         高压开关柜的“联锁”是保证电力网安全运行、确保设备和人身安全、防止误操作的重要措施。            GB3906--1991《3~35千伏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一般把“联锁”描述为:
1防止误分、误合断路器;
2防止带负荷分、合隔离开关;
3防止带电挂(合)接地线(接地开关);
4防止带接地线(开关)合闸;
5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上述五项防止电气误操作的内容,简称“五防”。

网友A:
高压操作连锁非常重要,否则容易出大事故。

网友B:
现在五防是必备检查的项目。

网友C(2013-11-06):
再次学习谢谢,高压操作很重要必须细心

网友D(2014-01-04):
 如果要查看前二期内容可以分别回复数字9和10。
闭锁7:断路器手车只有在“试验/隔离”位置,或“工作”位置时才能进行合闸操作。在中间位置时,合闸操作机构被锁定。
闭锁8:断路器在合闸位置时,手车不能从“试验/隔离”位置送到“工作”位置(或返回)。就是说当断路器在合闸状态时,无论是在试验位置、还是工作位置,都不能被移动。
       由于这二条闭锁,在机构上联系比较紧密,所以就放在一起来讲。
       首先了解断路器底盘在运送小车的过程中产生了哪些机械联动现象,这是基础,很关键。先看下断路器底盘整体结构图H1,为了便于解释,将结构图中关键部位如图命名所标。

      小车底盘不装断路器开关时,转动丝杆,可以看出小车低盘只有在试验位置与工作位置时,保护联板H1才处于收落状态如图H1-1。

其余位置都是弹起状态如图H1-2,这是小车底盘设计的固有特性。

 下面就要思考,保护联板H1弹起或收落时对断路器机身机构产生那些影响,底盘与断路器机身之间有二个主要联动点,一是底盘部位C与机身部位C1(如图H2)。

      当底盘保护联板H1弹起时,断路器机身C1被顶起如图C1,路器不能操作合闸,断路器手车只有在“试验/隔离”位置,或“工作”位置时才能进行合闸操作。

       第二个是机身部位B1(如图H2)与底盘部位B(在断路器底盘整体结构图H1中).断路器在分闸时,B1收缩如图B1-1。

       断路器合闸时,B1弹起如图B1

       断路器机身B1弹起,联动底盘保护板部位B,使保护板H1强制收落,当遇到误操移动小车时,丝杆转动就会使底盘部位A与丝杆相扣如图H3,丝杆不能旋转,小车就不能移动,这是就是上面说的断路器在合闸位置时,手车不能从“试验/隔离”位置送到工作位置(或返回)。

说到这时,ABB高压柜五防机械闭锁大体上就算完了,类似如断路器在运行位置时控制线插头被锁定,简单闭锁的就不讲了,大家只要接触到一看都会明白。
       对高压柜的五防机械闭锁的了解我们虽然提供了图片和文字,但对这些机构理解还是有一定局限,如果想搞清楚还得结合实物才能搞的透彻。

网友E(2014-07-28):
重磅消息!!壹壹软件隆重推出--

手机app远程监控系统

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监控、机房环境监控、水污染处理监控、设备监控、电网监控 、电柜监控

支持多种协议,实时监控,延时少于1S!!!

http://www.yaloe.com/product/p-4.html

Tel:13501580354  QQ: 1809426475

壹壹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