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3-03-28):
在用140指令编程时,按手册上写的程序样例

001 SDP 5000

 DRV ADR,+,10000,UT

WAIT,TIME,100

GOTO NEXT

输入后程序 没脉冲输出。请问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在专案的I/O组态里要设置比如Y0,Y1为一组的输出点输出脉冲

网友B:
在I/O组态中输入未设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I/O组态中输入未设定

I/O里对应Y点没配置的话它只是普通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I/O组态中输入未...

 也可以让这位大哥,看看有没有报错!

网友E(2013-06-18):
引用 网友B:
在I/O组态中输入未设定

 同意!!!

网友F:
在编程软件界面中的I/O组态中要规划“输出设定”如果是用的PS00即要规划使用Y0和Y1

网友G(2013-09-07):
脉冲输出需要在I/O组态中要确定输出点及输出模式,并且有时候WR的起始缓存器值不对,也会照成没有脉冲输出,可以在执行140指令时,先对WR的第一个缓存器清一下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脉冲输出需要在I/O组态中要确定输出点及输出模式,并且...

 赞同

网友I:
再有,在没有定义机械条件的情况下,建议使用脉冲输出,将Ut修改成Ps;

还要注意你对输出口的配置;

谢谢您对永宏品牌的支持;

网友J(2013-12-27):
楼上正解  呵呵

网友K:
最近要改车间的取瓶机,所以花了一个多星期来啃了一下永宏PLC。

感觉指令挺方便的。比三菱直观多了,而且相对于西门子功能指令非常丰富。

力顶!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再有,在没有定义机械条件的情况下,建议使用脉冲输出,将...

没错,试机 时候最好先用Ps的模式下使用

网友E(2014-02-07):
引用 网友I:
再有,在没有定义机械条件的情况下,建议使用脉冲输出,将...

 赞一个。

网友M:
I/O组态里不要忘了设置

网友H:
在I/O组态要设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