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着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3-03-28):
这东西是不是IGBT,网上查不到参数,

网友A:
楼主,你直接上图好不好。而且只有一个侧照。

上传正着再看看

网友B:
生产商可以找到,你百度下泰科模块即可查到官网!是IGBT组合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产商可以找到,你百度下泰科模块即可查到官网!是IGB...

网友C:
变频器上用的吧?好像是IGBT模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