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webspace网页显示界面正常;但是数据不显示,按钮无法操作!

楼主(2013-03-28):
ifixwebspace网页显示界面正常;但是数据不显示,按钮无法操作!

在网页上面能正常连接WEB服务器;显示界面;切换界面也正常;

但界面上面的数据不变化;无数据显示;

按钮也无法操作!

到底什么原因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所有的数据都不显示,看看你WEBSPCE发布的那台工控机是否正常,再者就是设置的用户权限。

说有数据都不显示可能是你数据连接问题,看看网络配置。

楼主:
现在一切正常;比较好用啊!
呵呵

谢谢王者之师;

楼主:
呵呵!真的好用啊!!!

网友B(2013-08-02):
楼主能否将你问题的解决方法公布一下,供我们分享呢

网友C(2015-11-23):
大侠,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