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320T45P上电试机瞬间烧毁充电电阻

楼主(2013-03-28):
一台汇川MD320T45P 经维修后上电 瞬间烧毁充电电阻板

上电前 以确定三个IGBT 四个400v4700UF电容 三个整流模块全部是好的

接线也再三检查 没有接错

充电继电器外接24VDC通电也能正常动作

请问 驱动板如果有故障会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呢 如果会 那应该如何排除呢

楼主:
手绘图中最右边的"N"改为"M" 也就是电阻板右下方插口的"M"

网友A:
除非电容完全短路,否则不可能如此(因为充电继电器或者接触器罢工也可以带很短时间负载运行)

楼主:
还会有其他的原因吗?

因为电容已经确定是没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