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六十五期——编写4主2备自投消防泵降压启动控制PLC程序

楼主(2013-03-28):
编写4主2备自投消防泵降压启动控制PLC程序(任意品牌PLC均可)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期一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和即将更换工作的工控朋友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对所提问题给出完整的,尽可能详细的、合理的回答,希望工控界的朋友把你们个人的经验、经历分享出来,希望能给即将找工作的朋友一点点帮助。

评分标准:原创、简洁、实用、可行。

本擂台半月结帖一次。(本帖4月中旬结帖)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4名:5MP,鼓励奖:50积分。

楼主:
本帖延期至4月底结贴

网友A:
先占个位,简要说下4主2备消防水泵,说明主泵编号:A、B、C、D;备泵E、F;备泵假设是4台主泵在都运行情况下稳压力是0.15MPA,如果低于0.15启动备泵E、再低于0.1MPA的话启动泵F。逻辑连锁如下:

网友B:
先大概说下吧,主泵编号:A、B、C、D;备泵E、F;水泵都是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任何一台泵损坏会自动投入运行,大于等于两台泵损坏2备用泵同时投入运行。

程序段1

 A     "运行A"
      =     L     20.0
      BLD   103
      A     "停止A"
      =     L     20.1
      BLD   103
      A     "故障A"
      =     L     20.2
      BLD   103
      CALL  FC     1
       qidong        :=L20.0
       tingzhi       :=L20.1
       dianjiguzhuang:=L20.2
       yanshishijian :=T0
       km1           :="KM1A"
       km2           :="KM2A"
       km3           :="KM3A"
      NOP   0

程序段2

   A     "运行B"
      =     L     20.0
      BLD   103
      A     "停止B"
      =     L     20.1
      BLD   103
      A     "故障B"
      =     L     20.2
      BLD   103
      CALL  FC     1
       qidong        :=L20.0
       tingzhi       :=L20.1
       dianjiguzhuang:=L20.2
       yanshishijian :=T1
       km1           :="KM1B"
       km2           :="KM2B"
       km3           :="KM3B"
      NOP   0

程序段3

 A     "运行C"
      =     L     20.0
      BLD   103
      A     "停止C"
      =     L     20.1
      BLD   103
      A     "故障C"
      =     L     20.2
      BLD   103
      CALL  FC     1
       qidong        :=L20.0
       tingzhi       :=L20.1
       dianjiguzhuang:=L20.2
       yanshishijian :=T2
       km1           :="KM1C"
       km2           :="KM2C"
       km3           :="KM3C"
      NOP   0

程序段4

 A     "运行D"
      =     L     20.0
      BLD   103
      A     "停止D"
      =     L     20.1
      BLD   103
      A     "故障D"
      =     L     20.2
      BLD   103
      CALL  FC     1
       qidong        :=L20.0
       tingzhi       :=L20.1
       dianjiguzhuang:=L20.2
       yanshishijian :=T3
       km1           :="KM1D"
       km2           :="KM2D"
       km3           :="KM3D"
      NOP   0

程序段5 A     "备用运行E"
      =     L     20.0
      BLD   103
      A     "备用停止E"
      =     L     20.1
      BLD   103
      A     "备用故障E"
      =     L     20.2
      BLD   103
      A(
      O     "故障A"
      O     "故障B"
      O     "故障C"
      O     "故障D"
      )
      JNB   _001
      CALL  FC     1
       qidong        :=L20.0
       tingzhi       :=L20.1
       dianjiguzhuang:=L20.2
       yanshishijian :=T4
       km1           :="KM1E"
       km2           :="KM2E"
       km3           :="KM3E"
_001: NOP   0

程序段6

  A     "备用运行E"
      =     L     20.0
      BLD   103
      A     "备用停止E"
      =     L     20.1
      BLD   103
      A     "备用故障E"
      =     L     20.2
      BLD   103
      A(
      A     "故障A"
      A     "故障B"
      O
      A     "故障A"
      A     "故障C"
      O
      A     "故障A"
      A     "故障D"
      O
      A     "故障B"
      A     "故障C"
      O
      A     "故障B"
      A     "故障D"
      O
      A     "故障C"
      A     "故障D"
      )
      JNB   _002
      CALL  FC     1
       qidong        :=L20.0
       tingzhi       :=L20.1
       dianjiguzhuang:=L20.2
       yanshishijian :=T5
       km1           :="KM1F"
       km2           :="KM2F"
       km3           :="KM3F"
_002: NOP   0

FC1内程序段1

O     #qidong
      O
      A     #km1
      AN    #dianjiguzhuang
      AN    #tingzhi
      =     L      0.0
      A     L      0.0
      BLD   102
      =     #km1
      A     L      0.0
      AN    #km2
      =     #km3

程序段2

 A     #km3
      AN    #tingzhi
      AN    #dianjiguzhuang
      L     S5T#10S
      SD    #yanshishijian

程序段3

  A(
      O     #yanshishijian
      O
      AN    #km2
      AN    #dianjiguzhuang
      AN    #tingzhi
      )
      AN    #km3
      =     #km2

以上便是小弟所写的程序,由于小弟是初学者,只能会一点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