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一屏多机的问题

楼主(2013-03-28):
台达B07屏与两台台达EH2通讯,在手动画面,两个PLC都可以动作,自动时只能选择一个,有写宏程序,采用R485两线通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台达人机的默认站号就是0、主站PLC的站号是1、变频器的站号是2、从站PLC的站号是3。PLC的站号可以通过M1002,传送Kn到D1121进行设置!而变频器的站号需要作以下设置:

(以台达VFD-M为例)

P00 - 03

P01 - 03或04

P88 - 02

P89、P92 - 必须完全与你的HMI、PLC一致

楼主:
是这样的,我有分别设置站号,COM2口与两台PLC通讯,COM3口与台达变频器通讯,都是走的R485,与变频器是正常的,在手动界面控制两台PLC分别动作也是正常的,就是联动时,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