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制仪表,控制系统对仪表的供电功率

楼主(2013-03-28):
1,有谁知道两线制模拟量仪表,比如压力温度变送器,采用两线制,大家都知道这两根线既作为信号线,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系统AI卡件是对现场仪表供电的,那么最大供电功率是24Vx20mA=0.48w吗?这是卡件对仪表最大的供电功率吗?我碰到一个情况,压力变送器功率是4W,采用两线制,这样的话系统卡件怎么带的动这个仪表?是我的理解有错误吗?

2,同样的情况下,AO卡件是4-20mA信号,也是这样带动调节阀的执行机构吗?只有24Vx20mA=0.48w这么小的功率吗?

网友A:
如果你的压力变送器功率是4W,那么它就不可能是两线制的,肯定是弄错了。

网友B:
这种两线制变送器一般都是超低功耗的单片机来工作其内部整体运行电流不得高于3.6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两线制变送器一般都是超低功耗的单片机来工作其内部整...

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压力变送器功率是4W,那么它就不可能是两线制的...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C:
仪表输出的电流与仪表本身工作需要的电流是两码事。

也可以这样理解变送器本身就是一个电流或电压电源,就如同我们的开关电源一样,输入时恒等的电压,输出是恒定的电流(可被控制的电流大小)。

网友D:
是两码事,那个是信号4-20MA,楼主把仪表和电器搞混了,呵呵,电流不能那样算,那是信号。

网友E:
就是,楼主说是4W的,肯定是供电和传输分开的,供电端外接24V电源,供仪表工作,对外输出4~20mA时,是另一路

网友F:
调节阀的执行机构,一般都另外有电源供电,380,220,DC24都有的·,阀门定位器是4~20ma直接驱动的。AO卡件是4-20mA信号,只有24Vx20mA=0.48w这么小的功率吗?那个是信号回路,与动作的执行机构电源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