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制,控制系统AI卡件对现场仪表的供电功率

楼主(2013-03-28):
1,请问采用两线制情况下,比如压力温度变送器,采用两线制,大家都知道这两根线既作为给控制系统的4-20mA信号线,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系统AI卡件是对现场仪表供电的,那么最大供电功率是24Vx20mA=0.48w吗?这是卡件对仪表最大的供电功率吗?我碰到一个情况,压力变送器功率是4W,采用两线制,这样的话系统卡件怎么带的动这个仪表?是我的理解有错误吗?还是现场仪表功率就是需要小于0.48w就能带动?

2,同样的情况下,AO卡件是4-20mA信号,也是这样带动调节阀的执行机构吗?只有24Vx20mA=0.48w这么小的功率吗?

网友A:
1.最大0.48正确。4W指4线制时的外部供电功率,两线制工作是还是0.48。

2.AO只是信号,调节阀有自身的动力(气动或电动),这个功率几乎和输入信号的功率无关!

好好学习,有问题才有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最大0.48正确。4W指4线制时的外部供电功率,两...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