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芯电缆接线

楼主(2013-03-28):
四芯电缆接线时其中三根接三相电机,另外一根两头悬空,启动电机测悬空的一根有电,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是电工接的吗?如果是,劝这个接线的人别做电工了,要害人害己的。两头悬空?哪个师傅教的。

        四芯电缆三根接相线(L1、L2、L3),另一根是零线,电源端与电源的零线(PEN)连接,电机端必须连接电机外壳,这就是接零保护系统。

网友B:
没有接变频之类普通电机的话!这根线对其他或一根线绝缘不好!有机会停机拆下来测一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电工接的吗?如果是,劝这个接线的人别...

现在安规要求接地,你一个人接零是不是要害死整个系统呀

楼主:
是从变频器到电动机的三根电缆,因没有三芯的就临时用四芯的代替,所以一根就没接

网友D:
大家都被你忽悠了兄弟,自己没弄明白还说的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是电工接的吗?...

 三相电源中哪根是地线?哪个师傅教你的地线?记住!三相四线系统是:三根相线(L)一根零线,零线是保护零和工作零合一,给它起的名叫PEN;三相五线系统是:三根相线L,一根工作零线N,一根保护零线PE。请问哪根是地线?

目前工厂的低压电源都是保护接零系统(TN),用电设备外壳不接零才危险。

楼主:
我问的是没接的那根为什么有电?不是怎么样接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是没接的那根为什么有电?不是怎么样接线。

 分布电容和绝缘电阻并联在导线之间造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七位数牧马人  我问的是没接的那根为什...

 分布电容和绝缘电阻并联在导线之间造成的

网友F:
感应电吧?你是用电笔或者是用万用表对地测量的吧?你在那根悬空的线与地之间接个220V的灯泡试试能不能亮,就知道是感应电还是绝缘损坏了。不亮就是感应电,亮了就是绝缘有损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应电吧?你是用电笔或者是用万用表对地测量的吧?你在那...

我完全赞成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