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求助!江湖求助!

楼主(2013-03-28):
最近使用三菱的WORKS 2软件,哪位高手告知下怎么快捷的从GPPW里把注释导到W 2 啊!

网友A:
带注释的程序可以直接导入的啊。。。导入之后注释应该还在的呀。。。

网友B:
哥们,试试直接复制粘贴注释表。

看行不行。

网友C:
没有用过三菱,不过你可以试试,先把旧的注释表导出一个电子表格,然后在把这个电子表格导入到新的软件的注释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试试直接复制粘贴注释表。看行不行。

 复制粘贴会搞死人的!特别是没有连续使用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注释的程序可以直接导入的啊。。。导入之后注释应该还在...

 导过之后注释就没了。总觉得三菱改软件改的有点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