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提高测量的精度,是否测量次数越多越好?

楼主(2013-03-28):
其中:SVi)为实验标准差;n为重复测量次数;V n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从贝塞尔公式看,似乎测量次数越多S值越小,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测量次数越多,分子中的误差平方项也相应增多,结果对S值的影响也是有限的。理论上标准偏差是一个常量δ,随着测量次数的增多,S值逼近δ,而不是趋近于零。适当增多测量次数,可以提高算数平均值的精密度,也便于发现粗大误差。但是测量次数达到一定值后,比如10次以后,平均值的标准差随着测量次数的增加减少的很慢,而且测量次数过多,时间势必要拖长,环境条件甚至被测量本身都可能发生变化,使得测量结果失真,所以一般认为测量重复10次即可,很少超过20次。如对测量精度要求不高,而且在测量结果中没有突变的数据,测量次数可以少些。如果对测量精度要求较高,被测量和环境条件都比较稳定,则可以多测量几次。

网友A:
理论上说肯定是测量次数越多越好,还有就是你的AD精度足够高,但你得有足够的数据处理能力。

网友B:
   过来看看, 从不会研究这么深的资料 !楼主可测试一下就知道 !

网友C:
这个偶想应该从统计学或者概率上来表达。

根据测不准原理,任何测量永远无法达到真值,因此测量次数越多,其体现真值的出现次数越多,其出现最密集的数据区就是最理想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