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转矩模式下的速度调节

楼主(2013-03-28):
三菱伺服电机在转矩模式下同时设置了速度限制,这种情况下电机的输出转矩是根据负载确定的呢?还是我设定的模拟量转矩?同时转矩模式下速度是如何变化的呢?有没有什么规律 可循?

新手入门,问题比较多,还请各位大侠手下留情呢

网友A(2013-05-15):
所有伺服都一样。   这种情况下电机堵转将输出设定的模拟量转矩。

                                   转矩下速度变化   设定转矩》转动所需转矩  电机将达到速度限制的转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伺服都一样。   这种情况下电机堵转将输出设定的模...

 新手想问一下,这里为什么要远大于呢。。。根据M=Ja,只要转矩差值为正,那么加速度不应该一直存在,电机一直加速到限定值。一直没想明白 望指点。

网友C:
输出转矩取决于负载或加速度,只要低于设定力矩就跟随输出相应的力矩;

当速度没到限制值且阻力矩小于设定转矩时,电机会加速直到速度限制值,之后的输出转矩基本取决于阻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