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00 CPU314 运行中输出模块停止工作?

楼主(2013-03-28):
设备正常运行中,CPU SF 亮红灯,所有输出模块停止,状态灯全灭,输入模块正常,不知为何原因,求解??

模块 CPU 314 的诊断缓冲区

订货号/描述                    组件                           版本
6ES7 314-1AG14-0AB0            硬件                           4
- - -                          固件                           V 3.3.2
Boot Loader                    固件扩展                       A 32.9.9

机架:                         0
插槽:                         2

序列号:S C-C3T551712012

事件 1 / 1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 STARTUP 切换到 RUN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请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19:07:24.749  2013-03-28

事件 2 / 10:  事件 ID 16# 1381
请求手动暖启动
STOP 原因:因 I/O 管理而进入 STOP 模式
启动信息:
- 不使用已修改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没有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优先等级:27
进入的事件
19:07:24.748  2013-03-28

事件 3 / 1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切换到 STARTUP
STOP 原因:因 I/O 管理而进入 STOP 模式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请求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进入的事件
19:07:24.666  2013-03-28

事件 4 / 10:  事件 ID 16# 4548
因 I/O 管理而进入 STOP 模式
上一模式:RUN
请求的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9:04:44.031  2013-03-28

事件 5 / 10:  事件 ID 16# 2943
写入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60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等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9:04:44.030  2013-03-28

事件 6 / 10:  事件 ID 16# 2942
读取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28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等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9:04:44.030  2013-03-28

事件 7 / 10:  事件 ID 16# 2942
读取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28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等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9:04:44.030  2013-03-28

事件 8 / 10:  事件 ID 16# 2942
读取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2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等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事件 9 / 10:  事件 ID 16# 2942
读取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24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等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事件 10 / 10:  事件 ID 16# 2942
读取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32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等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网友A:
都Ob122啦,发生了模块访问错误,你可以对Ob122进行编程,以捕捉错误发生的时间与内存地址,从而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网友B:
如果是正常运行的程序,应该是外部原因引起的,检查一下输出点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点位检查过了,未见异常,检查硬件组态发现 AI8*12BIT(起始地址520)AO4*12BIT(起始地址560) 有勾选 诊断中断,后来取消重新下载硬件,但是今天凌晨再次出现停机异常(因 I/O 管理导致 STOP 模式
),帮助文件:事件4x48的帮助信息

那么就对机架和扩展单元做了检查,更换 电源模组  再观察

模块 CPU 314 的诊断缓冲区

订货号/描述                    组件                           版本
6ES7 314-1AG14-0AB0            硬件                           4
- - -                          固件                           V 3.3.2
Boot Loader                    固件扩展                       A 32.9.9

机架:                         0
插槽:                         2

序列号:S C-C3T551712012

事件 1 / 1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 STARTUP 切换到 RUN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请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03:16:39.185  2013-03-30

事件 2 / 10:  事件 ID 16# 1381
请求手动暖启动
STOP 原因:因 I/O 管理导致 STOP 模式
启动信息:
- 不使用已修改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没有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优先等级:27
进入的事件
03:16:39.184  2013-03-30

事件 3 / 1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切换到 STARTUP
STOP 原因:因 I/O 管理导致 STOP 模式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请求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进入的事件
03:16:39.102  2013-03-30

事件 4 / 10:  事件 ID 16# 4548
因 I/O 管理导致 STOP 模式
之前的工作模式:RUN
请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3:16:26.338  2013-03-30

网友C(2013-06-22):
应该是通讯线路的问题,检查一下通讯电缆的接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