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 300控制松下A4伺服接线问题

楼主(2013-03-28):
求助··现在用300控制A4伺服!输入输出用的SM321 322 FM用的350和353

因为西门子是正逻辑的·A4伺服推荐接线是负逻辑的!现在做位置控制,伺服这边要接的输入是伺服使能,指令脉冲输入禁止,方向,脉冲指令,输出是伺服报警。

请问一下论坛的朋友接线的话可以直接将伺服的7号端子接M,然后输入信号33和29接PLC的Q点,输出ALM+接L,输出ALM-接PLC的I点吗?编码器反馈直接接入FM350·还有FM353那边脉冲控制怎么接3456!我QQ930508 会的朋友 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我不知道为何要选用西门子这种不匹配的东西,什么东西只要不匹配就是垃圾!

我真为这种所谓的工程人员悲哀!

要么改PLC,要么改伺服,不改自己慢慢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为何要选用西门子这种不匹配的东西,什么东西只要...

 不懂为什么就不要瞎评论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不知道为何要选用西门子...

设备是别人指定好了的·你以为谁想弄这么麻烦的事情吗、

网友B:
这种垃圾的选型,肯定是没有好的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垃圾的选型,肯定是没有好的效果的

 呵呵·没办法啊!用个日本的PLC或者就用200PLC当然方便!东西是别人定的!哎··你们就光来说风凉话了

网友B:
如果以西门子PLCS7-300为主,我建议你用欧洲的伺服,如果用日本鬼子的伺服,就用日本鬼子的PLC。伺服上有Profibus通讯等接口的,或者简单一点用Modbus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以西门子PLCS7-300为主,我建议你用欧洲的伺...

 因为是改造项目 有个蜗轮蜗杆减速机!以前是用的S7 200带的松下A系列的!

对机械这一块不熟悉,所以换欧洲伺服的话尺寸衔接有问题

网友B:
用欧洲的伺服,电机机械尺寸可以选和日本的一样的。这个没有问题的。

网友C(2013-06-03):
加中继不就可以了  从中继上再改

网友D:
 松下的伺服可以兼容漏型和源型,而且松下的最方便,可以直接将西门子的源型输入脉冲接入,内置了2.2千欧的电阻。

网友E(2015-12-13):
楼主要学会据理力争,设备选型都是可以灵活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