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WinCC flexible 2008 SP4做好的工程无法下载到Smart 700 IE触摸屏里

楼主(2013-03-28):
各位高手,我用WinCC flexible 2008 SP4做好的工程,想下载到Smart 700 IE触摸屏里,利用的是USB PPI正品电缆,触摸屏也设置成串口模式下载,而且触摸屏是新的,刚拿回来,也不存在唯一的通信口是坏的情况,打400电话,5个工程师说的我都试过了,包括把WinCC flexible 2008 SP4更新到最初状态,唯一的是,我发现触摸屏实物的版本比在组态软件新建设备时所能选的版本要高,不知道是否会有影响?无法把工程下载到触摸屏中,后经测试这个USB PPI编程电缆可以给PLC下载程序的,证明USB PPI电缆是好的,而且是最新电缆,正品的,这个我也让客服工程师验证过的!当我给触摸屏下载工程的时候,PG/PC设置为如下图片所示。当然下载的时候肯定是选择USB PPI多主站电缆模式下载的 但是就是提示无法连接设备 忙了一天了 也没成绩啊 着急啊 请教各位大神!!!!

问题补充:有朋友说“用prosave OS更新下。然后再下载,应该就没问题了”
请问prosave OS用来更新什么的?更新组态软件吗?请问能给一个下载地址吗?跪求了!而且不知道这样更新一下是否可以了?

网友A:
我前几天刚做完和你一样的东西,我用网线下载的画面到触摸屏中,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刚做完和你一样的东西,我用网线下载的画面到触摸...

 我最终也只能用网线下载,编程电缆无法下载!

网友B:
如果有以太网接口的话,还是用网线下,这个大部分都用,设置简单而且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save最新版本下载——http://www.a...

网友D:
西门子的不出现问题就不正常了!

我用300PLC串口编程电缆(90年代产品),用5.5的编程软件就是无法连接,但是5.4的编程软件正常应用,西门子不是越新越好,新的以为BUG也多,反正目前的西门子问题最多了

网友E:
我也遇见过此问题,换个USB口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的不出现问题就不正常了!我用300PLC串口编程...

 谢谢啊!!

网友F(2015-10-31):
不要用西门子了。我一用这个东东,问题特多。打电话嘛服务态度也不好,西门子是最烂的了,,,,

网友G(2016-07-11):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

用网线下载怎么设置啊?求图解

网友H:
你的Smart 700 IE是V3版的吧?

网友I:
1、用其它连接方法下载试试

2、屏幕的OS版本高于你使用的软件支持的最高版本(比如屏幕OS是1.4 但是软件最高只支持到1.3)可以尝试用winCC (不是flexible)的高版本软件转化你的flexible项目后再尝试下载

另:你提供的两个图片不是step7的接口设置吗?也不是flexible下载时的接口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