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控制XY直角坐标系

楼主(2013-03-28):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可是一点思路也没有,希望坛子里的大神们可以给与指点。谢谢!

   上位机:组态王;台达触摸屏:DOP-B07E515;

   控制器:台达CUP模块: DVP20PM00M;

   伺服驱动器:台达ASD-A2-0421-M;

   伺服电机:台达ECMA-C10604ES;

   数据线:RS232

   整个项目实现功能:用PLC控制两台伺服电机,建立XY工作台,使XY工作台能够实现绘制任意图形,最终目标是通过控制XY台写出指定的汉字。同时在上位机--组态王和触摸屏上面可以实现实时的监控和控制。

   请大神们给我点一点思路,完事开头难,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帮忙。

楼主:
有没有哪位神能给点思路呢,求指点!

网友A(2013-06-03):
关键在于 汉字笔画的坐标  直线 圆弧插补靠PLC内置功能吧

网友B:
换种方案就好做了,直接解析汉字,而不是笔画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