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型编码器与角度对应问题!

楼主(2013-03-29):
最近再用OMRON 8 bit的 绝对型编码器(格雷码输出,分辨率256)做练习, 想编码与360度圆周对应。

PLC为OMRON系列

前面编写的格雷码转换到二进制后

将二进制数据存到 D110中

然后用D110*360/256  得到的数放到D116中,起始点00000000对应为0度,可是编好后监控D116中的数据,编码器差不多刚转到100度,此时D116中显示104度,在转编码器后,D116中的数据变为0了,并重新开始增长角度。不知道为什么?是显示对应角度的算法有问题?还是别的什么?

求高手指点。。。

网友A(2013-06-24):
算法有问题,,,,,,,,,,

网友B:
首先检查一下转换的有没有问题Z........?

网友C(2013-08-28):
应该是指令这块没弄对,格雷码转换GRY指令是具有补偿值功能的,你的补偿值是不是设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