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带高速计数的CPU测过流量计的脉冲吗?

楼主(2013-03-29):
现场有四台E+H质量流量计,分别由两个CPU313C去测流量计的脉冲频率以求流量。

其中一个PLC测的数据很准确,

另一个PLC测的数据有大有问题了,基本上是2.1倍左右的关系,怀疑跟9有关系,将E+H对应的工程值改变后,PLC重新计算得出的值在流量计值的1.5倍左右。我的PLC中的设置和计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检查了很多遍了。现在就是不知道E+H的参数中有几个会影响到脉冲的输出。

请教除了输出模式、最大频率、最大质量流量外,还有别的参数需要设置吗?

谢谢!

网友A:
有问题的那台流量计平时流量能不能充满管道呢。

网友B:
E+H的流量计你只需甚至好单位 ,

VALUE    20MA
   ★
+40000 L/H

网友B:
设置好单位,每小时流量就可以,脉冲就自动出来了,其他的不用设置。防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