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VH系列变频器带电机不转

楼主(2013-03-29):
请问这个变频器一般应用在什么场合,不能带异步电动机吗?为什么我上电时候有输出电压,但电机却不转那(电机是好的);

另求此机型说明书一本

网友A:
你手册都没有,就敢通电电测试啊.

参数,接线要对上号

网友B:
电机不转有很多原因:1.看清楚变频器的电源是220还是380的,输入和输出线是否都接在正确的位置上,2.电机和变频器是否功率匹配,是否存在小马拉大车现象,3.如果一切正常,变频器启动需要两个信号即启动信号和频率信号,观察这两个信号是否已经到达变频器。符合以上条件基本都能正常运转的。www.sinodrive.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转有很多原因:1.看清楚变频器的电源是220还是...

启动和频率信号正常,我用220变频器带的380的电机,无负载,220V变频器11KW带的3KW,380V的点击,电机不转(曾经用220V 2.2kw变频器带以上电机都转)。

我想问一下这个变频器属于台达什么系列,为什么我问台达技术VH系列,他们都说没有,那这款变频器属于什么系列,一般用于什么现场,我是修变频器的,拆机检测基本都正常,就装机之后,带电机有输出电压,电机不转,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2014-10-22):
好像是没有听说过VH系列的。

网友D:
你这个不是台达的变频器,是水货,仿台达的!

现在上海有一家仿台达的公司,名字和型号都一样,大家擦亮眼睛!走正规渠道!

网友E:
俺长知识了,台达真的是没有VH这个型号啊。出过VFD-V系列变频器,VFD-VE系列变频器。咋就出来了V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