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科技技术简讯第3期--在生产过程中,如何最大程度的防止误操作?

楼主(2013-03-29):
问题3:在生产过程中,如何最大程度的防止误操作?

答案3:如今的自动化行业对生产过程安全性有严格的要求,其中防止现场人员误操作是所有自动化监控系统必备的功能之一。实现该功能通常有以下两种方式:

1权限管理:即将工作人员分不同的等级,例如操作工级、工程师级、班长级等,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操作权限,这样可以极大程度的防止误操作。

(2)责任落实:即发生误操作后,可以根据操作日志找到当时操作的人员、时间以及操作的内容,实现操作日志可追溯可查询,从而能够将事故责任落实到位。

操作日志记录的是用户对各个设备操作的情况,力控软件平台中,通过简单的设置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1)在数据库变量中,选择需要设置权限或者记录日志的变量,如下图,可以在“安全级别”及“记录操作”中进行选择。

2)在系统运行中,对设置过的变量进行操作之后,打开日志系统,就可以看到操作日志,如下图:

3)默认的设置一般能满足现场的需求,同时提供更多设置功能,请选择“文件—》设置”,这样可以对存储的数据、条件、大小等进行进一步的设置,如下图:

网友A:
偶厂多台力控监控软件在运行中出现报警中断但界面上不弹出报警对话框,导致运行的监控界面死机现象,即所有的监控画面的数值都变成死数,处理办法只能退出系统重新登录甚至要关闭电脑重启对话框才能弹出,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5年久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先前的多套力控软件被后来的WINCC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