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械手与CC LINK

楼主(2013-03-29):
有哪位大神了解ABB机械手(有ccLINK模块), 采用 CC LINK和三菱Q plc通信的,有些问题请教!!!

网友A:
ABB机械手,配置外围通信都需要加装相应软硬件功能模块,首先你的知道这些选购并安装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B机械手,配置外围通信都需要加装相应软硬件功能模块...

加了ccLINK模块的     现在就是有几个问题关于CCLINK配置的 、

     1;ABB机械手是作为远程设备站还是智能设备站?
      2:在设置自动刷新参数的时候   刷新软元件(RX)也会传送到ABB机械手控制器内吗?但是我只需要使用字传送,PLC向ABB传送40个字的内容   然后接收ABB传给我PLC6个字的内容, 这有什么需要特别设置吗?

网友B:
其实ABB的用D-NET还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