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气擂台第八十七期---配电网络的接地方式

楼主(2013-03-29):
         变压器中性点工作方式有不接地方式、直接接地方式、经电阻接地方式和经消弧线圈接地方式。那么在我国各电压等级的配电网的接地方式是怎样的?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接地方式?

        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源电器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5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110kV;220kV;330kV----一般采用不接地、直接接地或者间隙接地方式

6~66kV一般采用消弧线圈接地(不要求立即断电的场所)--电阻接地(要求立即断电的场所)

另外新条文规定:风电场一律采用电阻接地方式,以减小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B:
油性变压器什么意思。。。。。。。。。。。。

网友C: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在我国配电网电压在10~35kV之间的架空线路多采用此接地方式。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 一般应用在接有单相负载的低压(380/220V)配电系统和电力系统高压(110kV以上)输电线路上。

中性点经阻抗接地系统 :高电阻接地;中电阻接地;低电阻接地。 目前我国大城市10kV配电网的接地方式大多采用经低电阻接地的方式。

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 :(110kV以上)架空输电线路上

网友D:
在我国按照不同的电压等级通常采用以下接地方式:

(1)330kV及以上(超高压):中性点采用有效接地方式。

(2)110kV~220kV(高压):中性点通常采用有效接地方式,部分变压器中性点可采用不接地系统。

(3)3kV~66kV(中压):中性点通常采用不接地方式或谐振接地方式,在少数城市和若干工矿企业开始采用小电阻或大电阻接地方式。  根据国家标准(GB50070-94)《矿山电力设计规范》规定,当单相接地电容电流小于等于10A时,宜采用电源中性点不接地方式;大于10A时,必须采用 限制措施。

我国电力行业推荐性标准(DL/T620-1997)《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作了如下规定:

 (1)3~10kV不直接连接发电机的系统和35、66kV系统,当单相接地故障电容电流不超过下列数值时,采用不接地方式;当超过下列数值时,应采用消弧线圈接地方式。  ○13~10kV钢筋混凝土或金属杆塔的架空线路构成的系统和所有35、66kV系统,10A.;  ○ 23~10kV非钢筋混凝土或非金属杆塔的架空线路构成的系统,电压为3kV和6kV时,30A;电压为10kV时,20A;3~10kV电缆线路构成的系统,30A。

(2)3~10kV具有发电机的系统,发电机内部发生单相接地故障不要求瞬间切除时,如单相接地故障电容电流不大于表3–1中所列值时,应采用不接地方式;大于该允许值时,应采用消弧线圈接地方式,且故障点残余电流不得大于该允许值。消弧线圈可装在厂用变压器上,也可装在发电机的中性点上。     发电机内部发生单相接地故障要求瞬间切机时,宜采用高电阻接地方式。电阻器一般接在发电机中性点变压器的二次绕组上。

(3)电压为6~35 kV且主要由电缆线路构成的送、配电系统,在单相接地故障电容电流较大时,可以采用低电阻接地方式,但应考虑供电可靠性的要求、故障时瞬间电压、瞬态电流对电气设备和通信的影响及继电保护方面的技术要求以及本地的运行经验等。

(4)6kV和10kV配电系统以及单相接地故障电流较小的发电厂厂用电系统,为了防止谐振、间歇性电弧接地过电压等对设备的损坏,可采用高电阻接地方式。

网友E:
目前世界上的电力系统普遍采用三相制。所谓三相制是讲三个频率相同,大小相等,相位互差120°的电压源作为供电电源的体系。

IT系统就是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用电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直接接地的系统。IT系统可以有中性线。但IEC强烈建议不设置中性线(因为如设置中性线,在IT系统中N线任何一点发生接地故障,该系统将不再是IT系统了)。

IT系统中,连接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和接地体的导线,就是PE线。

TT系统就是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用电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也直接接地的系统。通常将电源中性点的接地叫做工作接地,而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的接地叫做保护接地。

TT系统中,这两个接地必须是相互独立的。设备接地可以是每一设备都有各自独立的接地装置,也可以若干设备共用一个接地装置。

TT 系统中负载的所有接地均称为保护接地

TN系统即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与电源中性点直接电气连接的系统。

TN系统主要是靠单相碰壳故障变成单相短路故障(短路电流是TT 系统的5.3 倍),并通过短路保护切断电源来实施电击防护的。从电击防护的角度来说,单相短路电流大或过电流保护器动作电流值小,对电击防护都是有利的。

TN 系统节省材料、工时,在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广泛得到应用。TN 方式供电系统中,根据其保护零线是否与工作零线分开而划分为TN-S系统、TN-C系统、TN-C-S系统三种形式。

TN-C系统如图所示,将PE线和N线的功能综合起来,由一根称为PEN线的导体同时承担两者的功能。在用电设备处,PEN线既连接到负荷中性点上,又连接到设备外露的可导电部分。由于它所固有的技术上的种种弊端,现在已很少采用,尤其是在民用配电中已基本上不允许采用TN-C系统。

TN-S系统中性线NTT系统相同。与TT系统不同的是,用电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通过PE线连接到电源中性点,与系统中性点共用接地体,而不是连接到自己专用的接地体,中性线(N线)和保护线(PE线)是分开的。TN-S系统的最大特征是N线与PE线在系统中性点分开后,不能再有任何电气连接,这一条件一旦破坏,TN-S系统便不再成立。

TN-C-S系统是,TN-C系统和TN-S系统的结合形式,在TN-C-S系统中,从电源出来的那一段采用TN-C系统,因为在这一段中无用电设备,只起电能的传输作用,到用电负荷附近某一点处,将EN线分开形成单独的N线和PE线。从这一点开始,系统相当于TN-S系统。

网友F:
1. 电压110kV以下,采用不接地系统。因为 不接地系统单相接地相电压上升为线电压(提高1.732倍),接地系统单相接地相电压变化不是很大。设备的绝缘水平提高是随着电压等级越高,需要的经济成本也就越高,另外不接地系统单相接地线电压还是对称的,故障电流很小(电容电流,较大时可以用消弧线圈)可以对用户供电,接地系统单相接地,线电压不对称,故障电流很大,必须切除故障,影响负荷供电。

2.电压110kV及以上,一般采用中性点接地方式。:因为它可以降低人体的接触电压,在中性点对地绝缘的系统中,当一相接地,而人体又触及另一相时,人体将受到线电压,但对中性点接地系统,人体受到的为相电压。另外它能迅速切断故障设备。在中性点绝缘的系统中,一相接地时,接地电流仅为电容电流和泄漏电流,数值很小,不足以使保护装置动作以切断故障设备。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发生碰地时将引起单相接地短路,能使保护装置迅速动作以切断故障。再者它可以减轻高压窜人低压的危险。

3.380V电压等级一般都采用星型接法不采用三角形接法,因为这种接法好处,可以给三次谐波通路,消除部分谐拨,还可以接出380V和220V两种不同相电压供用户选择。

4.10kV配电系统接地方式: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因为中性点不接地的配电网如果三相电源电压是对称的,则电源中性点的电位为零,但是由于架空线排列不对称等原因,使各相对地导纳不相等,则中性点将会产生位移电压。一般情况位移电压是比较低的,对运行的影响不大。当中性点不接地的配电网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非故障的二相对地电压将升高,由于线电压仍保持不变,故对用户供电影响不大。中性点不接地配电系统发生单相接地后,可能引起较高的过电压,对设备的安全有较大的威胁。 由于中性点不接地配电网的单相接地是可以继续向用户供电,对用户的影响小,同时接地电流很小,对邻近通信线路、信号系统的干扰小,这是这种接地方式的一个优点。

中性点经小电阻接地方式 :中性点经小电阻接地发生单相接地时,零序回路中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电流,这个电流作用于零序继电保护动作而跳开接地线路开关,从而可以保证其他线路的正常运行。

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方式 :中性点接有消弧线圈的配电网络,当发生单相接地时,可形成与接地电流大小接近但方向相反的感性电流以补偿容性电流,从而使接地电流变得很小,同时可以减小故障相电压的恢复速度从而减小电弧重燃的可能性。当系统处于完全补偿状态时,中性点位移电压将很高,因此一般都采取过补偿方式。 消弧线圈接地方式的网络发生单相接地时,系统仍可以继续运行,对用户供电影响比较小,出现的过电压水平也比较小,所以目前大多数网络采用这种接地方式。

网友G:
配电线路有二种:高压配电线路,包括60KV、35KV、20KV、10KV、6KV;低压配电线路0.4KV。

高压配电线路采用IT系统,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

低压配电线路采用TN、TT系统,TT系统只在局部、小容量有采用,大多数低压供电采用TN系统,TN系统中分TN-C、TN-S、TN-C-S,电网的低压供电都是TN-C系统和局部TN-S系统,称为TN-C-S系统;企业自有变电所的,多数也是TN-C-S系统;有部分新建变电所采用TN-S系统。

TN-S系统方便安装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G:
60KV以上不属于配电线路。

网友H:
    我国早期曾规定:将电力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分为大接地短路电流系统和小接地短路电流系统两类。因电流大小难以用电力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分类来明确界定,因此改成分为中性点有效接地系统和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

  电力系统中性点有效接地,包括直接接地或经低值电阻值或低值电抗器接地,并要求全系统的零序电抗 (X 0 )对正序电抗(X 1 )之比(X 0 /X 1 )为正并低于3,零序电阻(R 0 )对正序电抗(X 1 )之比为正并低于1。反之为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

  电力系统中性点非有效接地,包括谐振 (消弧线圈)接地和不接地。

网友I:
在我国按照不同的电压等级通常采用以下接地方式:

1330kV及以上(超高压):中性点采用有效接地方式。

2110kV220kV(高压):中性点通常采用有效接地方式,部分变压器中性点可采用不接地系统。

       33kV66kV(中压):中性点通常采用不接地方式或谐振接地方式,在少数城市和若干工矿企业开始采用小电阻或大电阻接地方式。

网友J:
  在国内一般中性点在小型号变频器原来一般采用直接接地,但是大容量的不是直接接地 。

网友K:
一般配电及设备是用直接接地;但对重要场所采用串电阻及灭弧线圈节电;

网友L:
一 380V/220V    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方式

采用直接接地是因为低压电网,人员经常接触,直接接地是为了当变压器高低压间绕组绝缘损坏,高压窜入地压系统时,避免人体触及高电压,主要是降低人体接触电压的一项安全措施。

二 6KV-63KV   中性点不接地运行方式

采用不接地运行方式主要是为减小单相接地故障所造成的停电次数,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当出现单相接地故障时,系统的线电压仍保持对称,用电设备的运行不受影响,可继续供电。例如一次我们的35KV变电所出现风井一回路单相接地故障,接地相对地电压为零,但风机仍然继续运行,最后电工找到接地点后回复正常。

三 110KV以上   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方式

在这里采用直接接地运行方式主要考虑了技术经济价值。因为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非接地相对地电压并不升高,因此系统中电气设备的对地绝缘只要考虑相电压就行了,绝缘要求的降低,可降低设备的造价,技术上便于满足要求。但发生单相接地短路时,保护装置在短路电流的作用下动作,把故障线路切除,所以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超高压直接接地系统广泛采用自动重合闸,因为根据运行经验,单相接地故障大多为暂时性的,采用自动重合闸可减少停电次数,保证了供电的可靠性。

网友M:
电气仪表有两个接地桩,安装标准进行打地桩接线,分为系统接地、保护接地、要求接地电阻小于5欧姆。仪表要求很严格,电气也是。不过两者必须分开接地。不能混。

网友N:
    变压器中性点工作方式有不接地方式、直接接地方式、经电阻接地方式和经消弧线圈接地方式。

一、我国各电压等级的配电网的接地方式是怎样的?

   在我国的配电网中,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架空线路,单相接地故障电容电流<10A,,发生瞬时性单相接地故障多的情况采用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方式;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架空线路,单相接地故障电容电流>10A,的采用经消弧线圈接地方式;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电缆线路,单相接地故障电容电流10A<I<100A采用经电阻接地方式;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采用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方式。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方式属小接地电流系统,它与变压器中性点经电阻接地方式和经消弧线圈接地方式统称为非直接接地。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方式则属大接地电流系统。

二、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接地方式?

1)正常运行:正常情况下,因为三相电源对称,三相负载对称,故三相电流对称,三相电容电流的和为零,即无电容电流入地,变压器中性点电流为零,所以,其电位等于地电位---零电位。由此可知,无论变压器中性点是否接地均能正常工作。

2)单相接地故障:在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A、B、C三相间线电压不变,故可以继续运行,且发生这类单相故障的几率最多,因此可以提高供电可靠性。单相接地会使另两相对地电压升高√3倍,凡是另一端有接地的设备均处于线电压下。基于上述原因,35kV及以下设备造价主要由设备本身决定,绝缘处理费用比例较小,设备绝缘按线电压设计,造价无大增加。而110kV及以上设备造价随绝缘水平成正比例增加20%左右。因此,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采用中性点不接地方式,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方式是合理的选择。

3)接地点有电容电流:35kV及以下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接地点电容电流为中性点电容电流的3倍。虽然电流很小,但是达到一定数值,产生电弧,稳定、间歇,当稳定电弧达到30A以上,可能造成二相、三相短路甚至火灾;当间歇电弧大于5-10A,小于30A时,出现电弧过电压幅值可达2.5-3V。根据配电网容性电流实测数据可知,3-6kV 为30A;10kV为20A;35kV-60kV为10A。在架空线路中,当单相接地故障电容电流>10A,,由于受户外自然条件影响,发生瞬时性单相接地故障较多,电弧的持续时间较短,可以采取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的措施。消弧线圈是一个可调电感线圈,它处于一个电容电压下,由于电感电流与电容电流方向相反,使得接地点故障电流减少,从而减少了产生电弧过电压的概率。但在电缆线路中,由于室内受外界因素影响小,发生接地故障多为永久性故障,接地点容性电流引起的电弧持续时间较长,如用消弧线圈经中性点接地,非但不能消除电弧过电压和降低过电压幅值,反而会因电弧的蔓延造成相间短路从而扩大事故。而电阻是耗能元件,它对消弧线圈的谐振有着阻碍作用,性点经电阻接地,可以抑制弧光过电压,降低过电压幅值,从而使电容负荷衰减电弧不产生高过电压值,提高了35kV及以下配电网设备的绝缘水平。

网友O:
配电网中性点不同接地方式的优缺点

  配电网中性点与参考地的电气连接方式,按运行需要可将中性点不接地、经消弧线圈接地、经(高、中、低值)电阻器接地、经低值电抗器接地及直接接地等。这些中性点接地方式各具独有的优缺点。

  2.1 配电网中性点不接地的优缺点

  配电网中性点不接地是指中性点没有人为与大地连接。事实上,这样的配电网是通过电网对地电容接地。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主要优点:

  电网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稳态工频电流小。这样

  如雷击绝缘闪络瞬时故障可自动清除,无需跳闸。
  如金属性接地故障,可单相接地运行,改善了电网不间断供电,提高了供电可靠性。
  接地电流小,降低了地电位升高。减小了跨步电压和接触电压。减小了对信息系统的干扰。减小了对低压网的反击等。

  经济方面:节省了接地设备,接地系统投资少。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缺点:

  a 与中性点电阻器接地系统相比,产生的过电压高(弧光过电压和铁磁谐振过电压等),对弱绝缘击穿概率大。

  b 在间歇性电弧接地故障时产生的高频振荡电流大,达数百安培,可能引发相间短路。

  c 至目前为止,故障定位难,不能正确迅速切除接地故障线路。

  2.2 配电网中性点谐振(消弧线圈)接地的优缺点

  配电网中性点谐接地是指配电网一个或多个中性点经消弧线圈与大地连接,消弧线圈的稳态工频感性电流对电网稳态工频容性电流调谐,故称谐振接地,目的是使得接地故障残流小,接地故障就可能自清除。因此,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优点,中性点消弧线圈接地系统全有并更好些。同样地,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缺点,中性点消弧线圈接地系统亦全有仅是出现最大幅值弧光过电压概率小些。这是因消弧线圈降低了单相接地时的建弧率。

  消弧线圈接地方式的使用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消弧线圈,跟踪系统,选线装置本身的可靠性。

  2.3 配电网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优缺点

  配电网中性点直接接地是指配电网中全部或部分变压器中性点没有人为阻抗加入的直接与大地(地网)充分连接。使该电网处达到 R 0 ≤ X 1 和 X 0 / X 1 ≤ 3 。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的优点有:

  a 内部过电压较低,可采用较低绝缘水平,节省基建投资。

  b 大接地电流,故障定位容易,可以正确迅速切除接地故障线路。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的缺点有:

  a 接地故障线路迅速切除,间断供电。

  b 接地电流大,地电位上升较高。这样:

  增加电力设备损伤。

  增大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

  增大对信息系统干扰。

  增大对低压网反击。

  2.4 配电网中性点电阻器接地的优缺点

  配电网中至少有一个中性点接入电阻器,目的是限制接地故障电流。中性点经电阻器(每相零电阻 R 0 ≤ X c0 每相对地容抗)接地,可以消除中性点不接地和消弧线圈接地系统的缺点,即降低了瞬态过电压幅值,并使灵敏而有选择性的故障定位的接地保护得以实现。由于这种系统的接地电流比直接接地系统的小,故地电位升高及对信息系统的干扰和对低压电网的反击都减弱。因此,中性点电阻器接地系统具有中性点不接地及消弧线圈接地系统或直接接地系统的某些优点,也多少存在这两种接地方式的某些缺点。

  按限制接地故障电流大小的要求不同,分高、中、低值电阻器接地系统,具体的优缺点亦不同。

  2.4.1 中性点高值电阻器接地系统的优缺点

  中性点高值电阻器接地系统是限制接地故障电流水平为 10A 以下,高电阻接地系统设计应符合每相零序电阻 R 0 ≤ X c0 (每相对地容抗)准则,以限制由于间歇性电弧接地故障时产生的瞬态过电压。

  优点:

  a 可防止和阻尼谐振过电压和间歇性电弧接地过电压,在 2.5P · U 及以下。

  b 接地电流水平为 10A 以下,减小了地位升高。

  c 接地故障可以不立即清除,因此能带单相接地故障相运行。

  缺点:使用范围受到限制,适用于某些小型 6 ~ 10KV 配电网和发电厂厂用电系统。

  2.4.2 中性点低值电阻器接地系统的优缺点

  为获得正确迅速切除接地故障线路,就必须降低电阻器的电阻值。优点:

  a 内过电压(含弧光过电压、谐振过电压等)水平低,提高网络和设备的可靠性。

  b 大接地电流( 100 ~ 1000A ),故障定位容易,可以正确迅速切除接地故障线路。

  缺点:

  a 因接地故障入地电流 I f =100 ~ 1000A ,地电位升高比中性点不接地、消弧线圈接地、高值电阻器接地系统等的高。

  b 接地故障线路迅速切除,间断供电。

   2.4.3 中性点中值电阻器接地系统的优缺点

  为了克服高值和低值接地系统的弊端而保留其优点,而采用中值电阻。接地故障电流控制在 50 ~ 100A ,仍保留了内过电压水平低、地电位升高不大、正确迅速切除接地故障线路等优点,并亦具有切除接地故障线路间断供电等缺点。

网友O:
我国城市配电网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方式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电力工业的迅速发展,城市配电网的结构变化很大,在馈电线路中电缆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运行方式的一些问题日渐暴露。

  随着配网电容电流的迅速增大,很难保证消弧线圈在一定脱谐度下过补偿运行。主要原因为:

  ( 1 )消弧线圈的调节范围有限,一般为 1 : 2 ,不适合工程初期和终期的需要。
  ( 2 )消弧线圈各分接头的标称电流和实际电流误差较大,有些甚至可达 15% ,运行中就发生过由于实际电流值与铭牌数据差别而导致谐振的现象。
  ( 3 )计算电容电流和实际电容电流误差较大,多数变电站是电缆和架空线混合的供电网络,准确而及时的掌握配电线路的长度是很难做到的,而且电缆型号繁多,单位长度的电容电流也不尽相同。
  ( 4 )有些配电网在整个接地电容电流中含有一定成分的 5 次谐波电流,其比例高达 5% ~ 15% ,即使将工频接地电流计算得十分精确,但是对于 5% ~ 15% 接地电容电流中的谐波电流值还是无法补偿的。综上所述,以电缆为主的配电网,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其接地残流较大,运行于过补偿的条件也经常不能满足。

  电缆为主配电网的单相接地故障多为系统设备在一定条件下由于自身绝缘缺陷造成的击穿,而且接地残流较大,尤其是当接地点在电缆时,接地电弧为封闭性电弧,电弧更加不易自行熄灭(单相接地电容电流所产生的弧光能自行熄灭的数值,远小于规程所规定的数值,对交联聚乙烯电缆仅为 5A ),所以电缆配电网的单相接地故障多为永久性故障。由于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的系统为小电流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永久性故障后,接地故障点的检出困难,不能迅速检出故障点所在线路。这样,一方面使系统设备长时间承受过电压作用,对设备绝缘造成威胁,另一方面,不使用户断电的优势也将不复存在。

  在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中,过电压数值较高,对设备绝缘造成威胁。

  (1) 单相接地故障点所在线路的检出,一般采用试拉手段。在断路器对线路试拉过程中,有时将产生幅值较高的操作过电压,
  ( 2 )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和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相比,仅能降低弧光接地过电压发生的概率,并不能降低弧光接地过电压的幅值,
  ( 3 )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的系统在某些条件下,会发生谐振过电压。由于上述原因,另外由于电缆为弱绝缘设备,例如 10kV 交联聚乙烯电缆的 1 分钟工频耐压为 28kV ,比一般设备低 20% 以上,所以电缆在单相接地故障在故障点检出过程中,由于工频或暂态过电压的长时间作用,常发展成相间故障,造成一线或多线跳闸。

  单相接地时,非故障相电压升高至线电压甚至更高,在不能及时检出故障点线路情况下,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MOA )长时间在线电压下运行,容易损坏甚至爆炸,此类事故前些年并不鲜见。提高 MOA 的额定电压后,虽然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此类事故的发生,但在 MOA 阀片特性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势必使 MOA 在雷电冲击电流下的残压升高,降低了保护性能。另外,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发生弧光接地过电压、谐振过电压时,过电压作用时间有可能较长, MOA 由于动作负载问题,一般并不要求 MOA 限制此类过电压。这使 MOA 的限压作用降低,优势减弱,不利于 MOA 在配电网的推广使用。

网友P:
   我国110kV及以上电网一般采用大电流接地方式,即中性点有效接地方式(在实际运行中,为降低单相接地电流,可使部分变压器采用不接地方式),这样中性点电位固定为地电位,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非故障相电压升高不会超过1.4倍运行相电压;暂态过电压水平也较低;故障电流很大,继电保护能迅速动作于跳闸,切除故障,系统设备承受过电压时间较短。因此,大电流接地系统可使整个系统设备绝缘水平降低,从而大幅降低造价。
  6~35kV配电网一般采用小电流接地方式,即中性点非有效接地方式。近几年来两网改造,使中、小城市6~35kV配电网电容电流有很大的增加,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将危及配电网的安全运行。 中性点非有效接地方式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种:不接地、经消弧线圈接地及经电阻接地。

网友P:
我国110kV及以上电网一般采用大电流接地方式,即中性点有效接地方式(在实际运行中,为降低单相接地电流,可使部分变压器采用不接地方式),这样中性点电位固定为地电位,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非故障相电压升高不会超过1.4倍运行相电压;暂态过电压水平也较低;故障电流很大,继电保护能迅速动作于跳闸,切除故障,系统设备承受过电压时间较短。因此,大电流接地系统可使整个系统设备绝缘水平降低,从而大幅降低造价。
  6~35kV配电网一般采用小电流接地方式,即中性点非有效接地方式。近几年来两网改造,使中、小城市6~35kV配电网电容电流有很大的增加,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将危及配电网的安全运行。 中性点非有效接地方式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种:不接地、经消弧线圈接地及经电阻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