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哪些情况下能直接全压启动?

楼主(2013-03-29):
      全压启动(又叫直接启动)启动方法虽然简单,由于笼型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电流高达额定电流的5-7倍,当启动频繁时,由于热量的积累,会使电机过热。另外,电动机过大的启动电流在短时间内会在线路上造成较大的电压降,而使负载端的电压降低,影响邻近负载的正常工作。

     一台电机能否直接全压启动,有一定规定:用电单位如有独立的变压器,则在电动机起动频繁时,电动机容量小于变压器容量的20%时允许直接启动;如果电动机不经常启动,它的容量小于变压器容量的30%时允许直接启动。如果没有独立的变压器(与照明共用),电动机直接起动时所产生的电压降不应超过线路电压的5%.,一般小容量的异步电动机,如10kW以下的都是采用全压直接启动的。

网友A:
小于7.5KW的电机可以使用

网友B:
呵呵!我们这110KW也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们这110KW也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们这110KW也是...

 什么意思,不可能吗?

网友D:
问题是变压器的原有负荷是多少?如果变压器空载,直接起动容量为其30%的电机肯定行,但当变压器已有80-90%的负荷,还能起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变压器的原有负荷是多少?如果变压器空载,直接起动...

叙述中已经表明,是“独立的变压器”,没有接带其他负荷。

网友E:
咱那160KW的水泵也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问题是变压器的原有负荷是多少?...

 如果是这种情况,变压器只带电动机,那么电动机的容量达到变压器的70-80%都可以直接起动了。

网友F:
我还用过电机变压器一起启动的呢(10KV的高压电机)!

网友G(2013-05-07):
引用 网友A:
小于7.5KW的电机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