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传送带扭矩计算的问题!!急

楼主(2013-03-29):
25米传送带,同时运送11块板材,共770KG,生产线为双齿轮辊链条传送,辊直径50mm ,传送速度2M/min !!!应该选多大的电机,和减速机,想知道怎么算的。我用P=F*V算好像算出的不太对,请各位高手指教!还有是这么长的传送带一台电机传送能行吗?如用两台电机,变频器能带两个并联电机吗?容量应如何选择!

网友A:
说实话,我不知道,

一般情况下都是机械人员算扭矩

网友B:
这个比较难,得考虑770kG物料静止时的惯性力矩。然后在增加点儿预量。

网友C:
我怎么看不全啊,论坛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