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频繁正反转

楼主(2013-03-29):
伺服电机行程200mm,每秒1次来回能行吗?

网友A:
啥负载,精度呢

网友B:
多少的节距?如果是5mm的节距,1秒中只能走250mm,按照3000RPM的转速,加上加减速和反向的时间,丝杆的至少10mm以上,还有精度等情况。

网友C:
如果楼主用丝杠直带,不同减速机的话,假如说螺距是5mm,想要达到400mm/s,即24m/min,对应伺服电机的速度=4800转/分钟,因伺服电机响应速度很快,ms级,加减速时间可忽略

网友D:
用直线电机吧!要不伺服电机加同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