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带ABB电机抖动的怪毛病,想尽办法无法解决,哪位老师救救吧

楼主(2013-03-29):
我公司是做凹版印刷的,有台10色印刷机出了怪毛病。

以下是问题描述:

一台安川G7 380V 2.2KW的变频器带一台ABB电机,是带PG矢量控制的,这个是做印刷机收卷牵引的,是通过同步带同步轮传动的。某天发现电机抖动厉害,(启动变频器塑料印刷膜张力拉起来,电机静止在那里时最明显也抖得最厉害,当时看变频器操作面板大概没有频率输出或者只有零点几的频率输出)询问印刷工说已经抖好一段时间了(因为没有影响生产所以没有报修)。发现这个问题后也没有多想就怀疑是变频器坏了,也没有怎么检测(因为以前也出现过比这次抖得更厉害的问题,后来换了台变频器就好了)。所以这次就直接去库房拿了台H1000 2.2KW的变频器代换,因为G7的已停产。换好变频器设好参数做了一遍自学习一开机还抖,丝毫没有改变,当时就想原来不是变频器问题那个G7也是好的。当时生产急所以没有再弄下去了,直接开机印刷了。过了两天再去看时发现不抖了,这样不抖维持了半个月左右又开始抖了,抖了几天又不抖了,做了一段时间不抖所以想起那台G7了,我想既然不确定是变频器问题那就还是换回去吧,重新装上变频器还真的不抖了一切正常,以为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其实不然,没过几天老毛病又出现了这下晕了,不管怎么弄都没办法弄好,对换过电机没好、接临时电缆没好、换编码器没好。变频器运行时用指针万用表直流500V档测3相输出没有电压幅值,但是表针在零位很小幅度的快速抖动,改用交流500V档测3相有一定幅值而且三相比较平衡的,但是表针停在那个刻度上还是很小幅度的快速抖动。

这下我糊涂了求哪位老师给我判断一下吧,我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说变频器有问题的话我换过新的呀,有没有可能那个新的变频器也是先天缺陷呢?电缆、电机统统换过。。。。。

是我没有把问题全部描述清楚,现在补充两点。

一、机械部分也都查过了,这个传动比较简单,电机上面装的是一个小的同步轮用同步带传动一根牵引钢棍,牵引钢棍一头也装了一个大点的同步轮。各个环节的转动轴承检查过没问题,同步带换过一根松紧度也调到适合。

二、还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启动变频器塑料印刷膜张力拉起来,电机静止在那里时也是抖得最厉害时,当时看变频器操作面板大概没有频率输出或者只有零点几的频率输出)在这时你硬是用手抓住那个大的同步轮用力转一下,其实根本没有转动或者只是转了一点点角度(我估计是转了一点的)它就不抖了。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难度  ,钻牛角尖了。哈哈

网友B:
电机静止的时候--抖动,电动机输出转矩和负载转矩在斗争,快拉不动了,然后抖动的吧。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变频器的问题吧?

网友D:
可能的问题 1、编码器受干扰了 可以尝试更换新的编码器线但是要带屏蔽层的  且屏蔽层一端接电机机壳 一端接变频器PE 2、降低载频 关闭死区补偿试下 3、调节下电流环与速度环参数

网友E:
变频器的最低输出频率E1-09设为0HZ,我没记错的话安川G7 E1-09默认值是0.5HZ

试试看,没准一试就OK了。

网友F(2013-05-17):
是力矩控制码?也遇到类似问题,力矩控制指令电压(0v-10v)信号突变,电机也抖动

网友G:
检查一下变频器到电机的线路,估计是电缆伤了引起的漏电,这个时候不会报警的,就是表现出来的这个现象,编码器信号线有问题也是这个现象

网友H(2015-01-30):
汇通双收双放印刷机收卷电源开启,A轴电机抖动,换B轴使用正常,机械传动检查未见异常,安川变频器参数AB两轴设置相同,求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