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380v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3-03-29):
电机低压运行的怎么接线,高压运行又怎么接线,现在图1的接线(三相380v)方式电机是在高压运行还是在低压运行 求大侠们给小弟解释解释

图1

图2

网友A:
你先学习下星三角的知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学习下星三角的知识吧

网友C:
 同意 一楼的说法, 先要看看书, 知道电机的基本知识

还有就是单极的三相电机一般就是星形或是三角形接线, 二极或是三极电机才有多种接法有高速和低速之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意 一楼的说法, 先要看看书, 知道电机的基本知...

网友E:
现在图1的接线(三相380v)方式电机是在高压运行,采用的是星型接法,你要是接错成三角形会烧坏电机的。

网友F:
先研究一下星形和三角形的接法吧。

网友G:
不怕大家笑话,我们这搞错过一次,角形/星形,380/660V,运行中就是没劲,提不动,最后发现是星形接法,接的是380V。

网友H:
三角型接220V  ,星型接法接380V,就可以了,还有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的,这都很正常。

网友I:
顶6楼   直接明了220   星或三角   380 三角

网友J:
4KW以下电机都是220V的线圈,5.5KW以上的电机都是380V的线圈,所以4KW以下的电机接在三相380V电源时是星接,5.5KW以上电机接在380V电源都是角接。

网友K:
你有三项220的电源是就是低压(星型)

你有三项380的电源就接高压(三角形)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先研究一下星形和三角形的接法吧。

楼主:
看了!各位大侠们的建议,小弟俺回去研究了下星三角接法,Y星接法的线电压与△角接法的线电压存在√3的关系,YU1=√3UP     △U1=UP     电流是 : YI1=IP   △I1=√3IP。不知小弟理解的对不还望大侠们指导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了!各位大侠们的建议,小弟俺回去研究了下星三角接法,...

 到客户那里不会接的话可就丢大人啦

网友M:
楼主照片里的电机显然是星形接法。最左边那个端子上乍一眼看是接了2根线,仔细一看底下还压了一根。。。